西门子(Siemens)PLC
原创:输入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需要再现输入动作时间、输入持续时间必须小于延迟时间)

楼主(2007-02-02):
输入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需要再现输入动作时间(输入持续时间小于延迟时间)。
大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时间延迟继电器吗?
我感兴趣

楼主:
不管PLC的输入端X处于0或1 ,输出端Y延时并记忆X的状态和时间输出。

网友B:
谁便用个小PLC就搞定了

楼主:
是一个小PLC就搞定了,我承认。只不过程序不是非常容易写。

网友C:
没细想,大概会使用3个计时器,输入的上升延触发计时器1,输入的下降延读取计时器1当前值作为输出计时器3的设定值,计时器2用于设定输入与输出的间隔时间。输出的下降延作为计时器1和3的复位信号。这样可以无视输入和输出间隔是否大于输入持续时间。

网友D:
如果不需要输入再现时间,那么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控制.谁知道具体的控制线路啊

楼主:
如果不需要输入再现时间:那么就是这个贴: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3782

网友D:
不是的,老菜鸟说的是用plc控制,我说的是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7-03-29):
我把PLC源程序已经放到我的FTP上了: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输入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需要再现输入动作时间、输入持续时间必须小于延迟时间、模拟运行成功).mwp

楼主:
输入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不需要再现输入动作时间):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3782

楼主:
输入延迟一定时间后输出(需要再现输入动作时间、输入持续时间可以大于延迟时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1753

网友E(2011-05-01):
好好学习借鉴哈,非常谢谢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兴趣最大的一个了。
很想和老先生就此事再聚一聚。

楼主:
非常高兴芳季能有那么大的兴趣,窃喜,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