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pcl-839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想用pcl-839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电机分别接两个丝杠),电机1给一定脉冲后,再给电机2一定脉冲.想让两个电机不同时运动,即电机1运动完电机2再运动.
有哪位高手明白,指点一下好吗?谢谢,谢谢了

网友A:
3.4.4 Function 4: status
This function reads and returns the status of a channel.
Prototype:
int status(int ch);
Parameters:
ch channel number
1 - channel 1
2 - channel 2
3 - channel 3
Return values:
-1: An error occurred
Other: The high byte will contain the value of 'Status 1' and the low byte
the value of 'Status 0'.
Example(s):
int channel_status;
channel_status = status (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