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想用pcl-839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电机分别接两个丝杠),电机1给一定脉冲后,再给电机2一定脉冲.想让两个电机不同时运动,即电机1运动完电机2再运动.这个程序我不太会.
有哪位高手明白,指点一下好吗?谢谢,谢谢了

网友A:
太容易了!你会用PLC控一台步进吗?如果会,那就再用PLC的另一个I/O控制切换电机好了。

楼主:
一台我会控制,两台也会,但就是想让第一台停止后再让第二台动不知道怎么办,每次两个电机都一起动.
请问能加我吗?我QQ 5528953
谢谢了

楼主:
这个我非常着急,编了一天也没解决
在线等
麻烦了

网友A:
Sorry!离线很久了。你的PLC有几个脉冲口?或者你目前是怎样用PLC同时控制两台伺服同时走的?如果口是分开的,先走一个,停下,再走另一不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