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位置跟随

楼主(2007-02-02):
求助:主动轴由变频器加异步电机驱动,编码器检测,跟随轴由伺服电机驱动。要求跟随轴跟随主动轴的的角位置,且能在跟随过程中动态人为改变跟随轴相对主动轴的角度,当主动轴停转时又能单独转动。求助控制方法。

网友A:
想办法让你的伺服做双指令输入了,一个跟随主轴编码器做电子齿轮,另一个根据调整补偿要求,改变相对运动并完成单独运动。这样的伺服不知有没有产品,搞不好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B:
我们的伺服能完成这个功能。
伺服插入PLC卡,使用两个功能块,一个电子齿轮块,一个附加运动块就能实现。

网友C:
好一点的控制卡都恩能够实现这样的动作。

网友D:
TRIO的MC302X做你这件事,简直是量体裁衣,是最实惠的了.
www.triomotion.com
trio.gkzhan.com

楼主:
电子凸轮:
        你好!先谢谢!TRIO的MC302X网上的资料是英文的,不好意思我看不懂,你有中文资料吗?或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dingjieddd@yahoo.com.cn

楼主:
叫我小白:
         你好!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parker 的compax3就可以不带板卡全部完成了,它本身自带plc功能,完全由你自己编程,特别适合习惯梯形图编程的朋友。

楼主:
 rexuelengye:
             你好!
             谢谢你的建议,能详细说说吗?我的邮箱dingjieddd@yahoo.com.cn

网友F:
标准的电子同步加入补偿功能.偶觉得问题不大

楼主:
七夜:你好!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G:
最好还是说详细点,具体的要什么要求,我的联系方式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