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8台FX2N及两台PC如何联网?

楼主(2007-02-02):
我是三菱新手,大家给个详细配置给我看看?
完善的设备清单?
远传数据到电脑的距离约200米。
电脑只起监视不控制。
电话:13823102165

网友A:
FX2N可做N:N网络,刚好8站,我曾经在一个小区测试过,通讯超过200米是可以的,电脑的话可用编程口进行上传通讯

楼主:
亮剑之魂
你好! 能给我个电话吗?具体请教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通过FX0N-485ADP模块进行N:N连接!这种方式是8台PLC通过485线缆(两芯屏蔽双绞线),两台PC可连接与任意两台PLC编程口上(可使用SC-09+编程线连接,最大可扩展到2km),上位机组态可以使用组态王,MCGS等软件。
连接方式与硬件配置:
FX2NC-485ADP 8台(连接于PLC左侧,要求PLC硬件版本在V2.00以上)
屏蔽双绞线若干,先分别将每台485ADP模块的RDA与SDA、RDB与SDB短接,然后使用双绞线将8台485ADP的SDA、SDB对连起来。位于两端的模块要接一个110欧电阻在RDA与RDB之间。
这样硬件连接就完成了,但是此种连接方式有一定局限性,设置也比较复杂,需要自定义通信协议格式,设置主战从站,而且读取点数也有限制。
N:N网络最多可读:位软元件:64位,字软元件:8字。
东西太多了,一下子写不完。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问我:(028)85121200-225

楼主:
这么多内容啊?
看来要请高手了。

网友C:
可以试下CC-LINK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买两块8端口的通讯卡安装在计算机上,对每台PLC进行独立的数据访问,可能布线麻烦点.

网友E:
买端口卡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