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显OCC

楼主(2007-02-02):
谢谢各位了!我巳查出原因了,这种台达变频它的驱动光耦是A316J没上模块运行就显OCC,看来可能以后驱动光耦像PC923,A316J这种要检测输出还是上模块的

网友A:
不上模块运行显OCC是正常的,要不跳OCC要A316的保护去掉

网友B:
哈哈 我也遇到过.

网友C(2007-03-04):
A316,PC929,PC928这些带有IGBT短路检测功能,不上模块就会误判为模块短路.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D:
初哥的常见问题
想当年俺亦如此!

网友E(2007-08-07):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F(2009-08-03):
你把316J的6脚挑起就行了。没有模块就不会跳O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