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请教一个关于历史数据存储的问题
我现在准备使用台达的5.7寸单色屏,触摸屏可以扩展存储
但是我不知道需要的空间怎么算
有4个数据需要每20分钟记录一次并保存,有3个数据需要每1个小时记录一次并保存
数据可以和采样时间点一起被倒出
我需要保存9000个小时的数据,请问需要多大的空间??

网友A:
这个你把具体的情况和触摸屏的公司描述一下,让他们给你选型不就可以了。你只要参考,他们给你的一般都是专业的可行的几种方案。
直接找触摸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