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关于一个Hitech触摸屏PWS6600S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02-03):
请教一个Hitech触摸屏PWS6600S-S的一个问题,我需要使用触摸屏只和变频器通讯,不需要PLC,我想知道触摸屏的控制区和状态区怎么设置??我的变频器支持标准modbus协议。会出现问题吗??因为我不到变频器中会不会有空的字地址可以使用,还没有听说过。所以请教了

网友A:
理论上就是把变频器当成一台PLC。具体可能需要知道变频器相应的位置对应于MODBUS的地址。linh8278@163.com

网友B:
HITECH人机中包括三种形式的modbus协议,分为modbus slave\modbus ASCII\modicon RTU 984,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那通讯应该没问题,控制区只是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填写,可填,也可以空着。

网友C:
正好我也对这个感兴趣.
我现在有台设备上面收放卷张力采用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控制, PLC是CPU226CN, 我采用自由口通讯给定变频器频率的方式, PLC的另一个口连接PWS6600. 现在系统里有五台风机想每台风机单独加一台变频器,考虑到价格还有MM440做为张力控制需要的轮询时间为100毫秒,想加国产(汇川或者台达)的变频器. 而这些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 我就有以下想法,想通过PWS6600的另一个口和五台风机变频器通讯,仅仅是在触摸屏内可以设置风机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了(启停信号由PLC的输出端子控制). 没有玩过这个,心里没啥底. 不知道变频器的参数地址如何和触摸屏对应.

网友B:
对于使用6600的一个COM口连5台变频器,对于人机来说,只要选择modbus协议,人机画面上的地址写成1:N,2:M,这样就能区别5台变频器,5台变频器采用485连接。
对于这样的通讯,需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1、通讯干扰
2、最好加终端电阻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pws6600的控制区和状态区都能空着吗??不记得了,年后好好看看。6600的控制区和状态区不能像欧姆龙的那样可以使用内部的寄存器,有点可惜。

网友D:
还可以这样啊
又学习了,以后可以这样做工程了~~

网友E:
PWS的状态字和控制字如果不用可以空着不用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