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连接电机一定需要使用铜芯线吗

楼主(2007-02-0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只要是导体就可以.但得保证其载流量.

网友B:
最好是铜线,否则容易因导电性不良烧毁接头.

网友C:
电机的接头一般都是铜的,用铝线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D:
一般说来是不允许铜铝结合的,接点处容易烧.

网友E:
连接电机以前有用铝线的.

网友E:
有用铝线的.

网友E:
连接电机的线以前有用铝线的.

网友F:
同意1楼

网友G:
可用铝线

网友H:
可以用铝线,但在与电机接线柱相接时,必须用铜铝接头

网友I:
尽量避免铜铝接头,采用过渡

网友J:
如果电机太小,买过渡线。

网友J:
买几个铜铝鼻子,如果电机机的话,有铜铝过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