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光纤通讯问题

楼主(2007-02-03):
现场ABBDCS有一远程站,中间为光纤连接,最近经常出现设备跳停,故障信息为远程站从设备不存在,且CI830出现强制标志,更换光纤后目前运行正常,原光纤用手电光照有微弱亮光,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尾纤有问题???。

网友B:
查一查是不是ab接反了,我是honey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我们中控室维护后也是类似情况,顶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弄了防锈油上去了,用切刀切掉一节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D:
尾纤不好

网友E(2007-03-16):
1.检查AB两根光纤是否交叉。应该是交叉连接。
2.尾纤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A:
两根光纤是否交叉。应该是交叉连接???? ABBDCS是光纤环网吧。

网友F:
光纤线路的问题!检测光纤!

网友G:
跟lz一样的系统,我也遇到过。
用普通的激光笔是测不出什么问题的,要用专业的设备测量衰减和噪声的。
我们公司没买专业设备,反正OZD或者OLM不同就直接换备用光缆

网友H:
建议用专业仪器检查一下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