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维护过德国auma执行器朋友请进

楼主(2007-02-03):
我的一个朋友在污水处理厂工作,用了很多德国auma执行器,使用了10年左右,现在有一些执行器上电后不动作,他想问一下,auma执行器哪里最容易出故障?怎么解决了?多谢了!

网友A(2007-03-15):
这位朋友,AUMA 电动 执行器的常见故障有很多,比如:无法全开,无法全关,PID 无法控制,实际值与显示值不同,还有你说的通电后不动作等问题,对于你说的通电后不动作我个人分析是你们的电动执行器的电机传动轮长期使用磨损了,无法带动阀门本体,你可以判断电机是否缺相,电源是否有问题,你是否从新调试过原点等.QQ:499511327

网友B:
长见识了 !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