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只改驱动器等外围接线可让伺服马达反转?

楼主(2007-02-03):
我这有个设备是触摸屏+PLC+专用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的系统结构(PLC与专用运动控制器之间是用以太网通信的),该设备每处理一个产品, 伺服马达都是正转,现要使每处理一个产品, 伺服马达都是反转,如果不修改程序(修改程序当然可行),只改硬件接线是否可行?我上次改了伺服驱动器UVW三输出线的相序,结果是机器上电后伺服马达不能回原点,不知什么原因?或者还有哪些地方的接线还要作调整?谢谢!

网友A:
如果只往一个方向转,改四伏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伺服电机不象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一样可以改UVW来改变方向的,这样改肯定是报警.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提供可选的参数,让你决定方向. 比如你可以选择方向信号为高电平时正转,也可以选择方向信号为低电平时为正转, 在伺服驱动器内更改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修改私服电机的旋转方向这个参数,都提供这个功能,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你的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如果修改参数的方式,那还不是改程序吗?我的控制器应该是一种高端专用控制器(有专门的类似VB的控制语言程序),它与伺服驱动器之间是通过USB专线连接,一个这样的控制器最多可挂8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它与伺服驱动器之间是通过USB专线连接”
如果是这样,就只能试试伺服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接线了。伺服的编码器是标准的增量式编码器吗?如果不是,大概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E:
为什么非要改变硬接线呢?!尽量减少硬接线数量或者变化是当今工业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以软件或者参数设置修改设备执行特性,是既符合技术潮流,又有利于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举措。其实你的系统配置档次应该算是相当的高,放着丰富而易用的软件功能不用,却要改变硬接线,我认为是对系统资源的浪费,请斟酌!

网友F:
如果是脉冲+方向控制的话,可以把方向控制的那组两根线对调

网友D:
"为什么非要改变硬接线呢?!"
很多时候,对于最终用户而言,改接线是最可行的方案。

“把接到伺服驱动器正转(CWL)的那根线改接到反转(CCWL)那个输入点就行了”
有接这根线吗?

网友G:
刘版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改三相线的时候(为了改变方向),同时把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方向也改了(如果可以).驱动器不会报警,就能达到改变方向目的了?

网友G:
刚看了松下的驱动器说明书.CWL CCWL点是有,但是上面的说明是CCW,CW行程限位.不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H:
比较难解决吧.伺服驱动器现在不都是接头做好的么,改线的话岂不是要重新对特定定义的脚换线?

网友D:
"刘版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改三相线的时候(为了改变方向),同时把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方向也改了(如果可以).驱动器不会报警,就能达到改变方向目的了? "
不知道伺服的型号,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楼主:
刘版主"伺服的编码器是标准的增量式编码器吗?如果不是,大概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想伺服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吧,至于说标准,我不知道何为标准的增量式编码器,望刘版主指点,谢谢!如果是标准的,改三输出相线,再把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方向改了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E:
首先,我不建议该电机三相输出线,因为伺服的SVPWM算法和矢量控制都与电机的具体线序即相序有关,硬该线序,势必破坏矢量关系,造成控制问题。
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调整AB相序,似乎可以改变方向,可是如果不同时改变伺服内部与方向有关的参数,则可能变负反馈为正反馈,造成飞车,产生危险!
总之,不赞成改硬接线来变换方向。
实在不行,你在传动链中加一个反向齿轮好了。

网友D:
"我想伺服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吧"
这个,您想的太理想了,还是仔细看看您的伺服再说

网友I(2011-03-11):
伺服控制器的方向你可以通过参数的设置来改变,也可以通过将伺服控制器的引脚改变(正传的改接为反接)

伺服的输出端是不能够改变相序的。若改变会发生电机抖动。而且还会报警的!

网友E:
可以修改伺服参数,所有日系伺服都有简单的参数设置就可以修改电机转向的参数,对上位机的程序没有任何的影响,就是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CW或CCW。

网友J:
如果是正负模拟量的控制方式,只面两条线对换就好。

如果是脉冲控制方式,只有CW或CCW的接线才能对换

网友E:
“如果是正负模拟量的控制方式,只面两条线对换就好。”———如果是差分输出,可以简单对调;如果是单端输出,要小心信号地,一般不主张简单对调。

网友J:
单端输出可加一个电位器后改变方向

网友K:
修改驱动器里的 旋转方向 参数应该要简单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