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但我不耻上问

楼主(2007-02-03):
各位大哥,两个问题:
1:烧录器是干吗的
2:电机分几种啊,稍微解释一下

感激!

网友A:
电机分电动机及发电机;
电动机分交流电动机及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又可分为永磁式及励磁式;
励磁式又分自励及它励;
自励又分并励及串励等等;
交流电动机又有鼠笼及绕线等等.

网友B:
烧录器就是把你写得程序或者数据写到你指定的芯片的指定位置里的工具。

网友C:
楼主是看台湾版的书了吧,烧录器就是普通话里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