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赐教:模拟信号的滤波

楼主(2007-02-03):
模拟信号在现场的采样过程中,出现波动比较大的情况,PLC本身采取的措施达不到控制要求时,如果用软件的方式来进行滤波,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B(2008-12-17):
定时中断,取几次模拟量的值相加,再除以次数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