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440报 F0054故障

楼主(2007-02-03):
我有一台西门子440系列45KW的变频器通电报F0054故障,请教是CPU板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24C02程序出错?如果是CPU板坏,谁能够提供此板,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不一定,换一下I/O板试一下看

楼主:
除了CPU板我都换过了,还是报F0054故障,谁能提供此CPU板,请报价

网友B:
我有,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A:
你肯定主板坏了..我这里有可以联系一下013736493966

楼主:
我把CPU板上的芯片都对调的试了,CPU差一路驱动波形,现在为W相缺,报F0054的含义:CPU输出缺相。是不是这样的呢,还请做西门子变频器的说一说。哪位能提供440系列的CPU板,功率大小没关系,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者联系:027-62208621 王先生 如果在武汉的话更好。

网友C(2007-10-27):
I/O板24C02重写以片就好,我修了十几块

网友D(2008-12-02):
说的好楼上,没办法西门子就是哪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