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2-03):
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在运用中如何选用?
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绝对编码器是位置型的,转一圈表示整个行程,掉电后可保持位置指示,可作阀位控制;而增量型的则是通用的脉冲计数形式。

楼主:
转一圈表示整个行程,掉电后可保持位置指示
你说的位置指示是不是就是掉电后编码器停的转角和初始运行的值总和

网友B:
帖内搜索编码器介绍资料,不然来个电话给你好好解释。

再写字说明,太麻烦了。

021-54807896/13501716803
qq:329360862

网友C:
"绝对编码器是位置型的,转一圈表示整个行程,掉电后可保持位置指示,可作阀位控制;"

做阀位控制: 楼上高人能否介绍一下具体如何实现,特别是对气体类碟阀的阀位精确控制方面,是否已经有较成熟的方案?
如有,不胜感激, 可联系kkkfeihong@yahoo.com.cn

网友D:
天津有家阀门厂家就用了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
具体的应用可有几种形式,一是阀角度的控制(正负180度),用的最多的是电位器,但电位器精度有限,且360度有机械死区,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机械寿命、防护等级等需要考虑的,优点是经济,接口已经较多现成的。而用绝对值的重要的是精度大大提高(可达8192分辨线),输出是数字量的,便于精确控制。用于阀位反馈的绝对值编码器,建议选用SSI、RS485(或modbus rtu,或Profibus-DP)的输出形式。

还有一种是安装在阀的旋转螺杆上的(或齿轮连接)多圈测量的,此宜选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尤其是大于10圈的(电位器一般就10圈),这样,每圈的分辨率再乘以圈数,可获得更高的分辨率。在国外,就有作为气体阀位高精度反馈的。

有兴趣可沟通交流:gemple@online.sh.cn
www.gemple.cn

网友B:
蝶阀也好,球阀也罢,工艺控制多为0-90度。用编码器来作位置反馈可提供精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数字量的信号,便与和现在的数字控制系统配套。精度,老裘上面已经讲了,每转的分辨率可选高到8192,直接安装,对应90度角,分辨率就是2048。相对于电位器而言,数字量传输的优势,是电位器无法相比的。远距离传输,抗干扰相好,输出速率高等。缺点:成本高。 至于编码器信号得采集,并行通讯、串行通讯都可以。 下面再给你解释一下:何谓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型编码器,是相对于增量型编码器而言的。其码盘的制作比增量型复杂。增量型码盘一般是在一个玻璃/金属/树脂盘片的近外圆,做出一圈/2圈若干个间距相等的透光孔(占孔比50%),我们叫它码道。绝对值型码盘是,几位的码盘就做几圈码道。如10位的,就有10个码道,这些码道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就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呆在自己的位置上,码盘转到谁,编码器就输出一个相对应的码值(代号),比如格雷码负逻辑,对应码表 一一对应。

网友D:
谢谢日月剑的解释,“就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呆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的解释蛮有趣的。

网友C:
"天津有家阀门厂家就用了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电动碟阀是如何实现的?是用编码器来测电机,还是用编码器来册阀门旋转螺杆? 两种都可以?哪种更好?

网友E:
绝对值型编码器采用雷格码,传送的连接线不能超过2米,现大多采用Profibus-DP通讯传送。如果你的绝对值型编码器用线直接输出就只有2米最好!

网友D:
我们的用户具体怎么使用的,按职业道德要求,我们不便详说,如有兴趣,可来电根据你的要求沟通: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格雷码是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数学格式,与2米还是几米无关。输出的物理形式有并行,串行,总线等,Profibus-DP只是总线的一种,成本较高,一般用于较多的编码器连接一个接口的情况,目前国内用在阀门控制上,还是以SSI居多,传输100米,单圈十位以下的以并行居多,即使并行输出的,也有5VTTL,5VLine,NPNopen,PNPopen,PUSH-PULL等,传输距离不等,并非只2米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