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求控制开关

楼主(2007-02-03):
方案:三相交流电机连接减速箱,要求减速箱输出轴转动100度或者其它任意角度,控制开关能让电机停,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控制开关.

网友A:
旋转编码器与PLC结合;最简易的用行程开关也能实现。

楼主:
行程开关能实现,可控制的角度误差过大.我主要是用来弯PVC管用的.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与PLC结合,再加电机制动系统

网友C:
用艾黙生EV2000/EV1000变频器加编码器加减速速电机

网友D:
用伺服或者用步进不是很好!

网友E:
还要看电机的执行速度,如果速度要求高,建议用伺服,至少也得用性能过得去的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