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轴定位

楼主(2007-02-03):
方案:三相交流电机连接减速箱,要求减速箱输出轴转动100度或者其它任意角度,控制开关能让电机停,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控制开关.

网友A:
没有这样控制开关.要用伺服电机可以.

楼主:
伺服电机可能力太小了,我主要是用来弯管用的.

网友A:
多大的管子.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
1.8米长.管径80mm,弯度半径20cm,弯180度,用减速器是7转每分钟控制,请问有何好建议,谢谢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己经带位置控制功能了,再说你要用伺服也可以用大扭矩的啊。

网友C:
安置旋转编码器用PLC进行高速计数,即可!
有问题请与013817334730许联系

网友D:
在减速箱输出轴上加限位开关.

网友E:
最经济还是用限位开关

网友F:
用限位开关,还要制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