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进行误差补偿

楼主(2007-02-03):
假设通过计算已经设置好了  但实际上是有误差的  如果用脉冲补偿的话 是怎么样补偿的呢  直接加上补上的脉冲数嘛   还是说如果我走1cm我补了5个脉冲 那么走2cm的时候 控制器自己算好补偿10个脉冲吗???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误差是怎么产生的,有些误差是没有线性的。

网友B:
所谓补偿,你首先必须知道误差是多少,是否为系统性误差。既然有控制器,那么补偿策略的实现应该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补脉冲,最好考虑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并避免产生冲击。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用plc控制的 已经设置好电子齿轮 能达到精度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机器由于使用而产生误差  我改怎么计算补偿呢 (指令单位0.01mm) 如果测量得10cm的距离有 0.5mm误差 我该怎么补偿呢    我是不是用plc按1cm误差0.05的比例计算

网友B:
如果您确认误差具有线性分布规律,可以!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10cm的距离有 0.5mm误差,机器磨损这么严重?还是出现打滑了?

楼主:
没有啊  打个比方

网友B:
没有就不好办了,要补偿,总得有点规律可循才可以,否则岂不是瞎补,甚至不如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