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人机按扭控制PLC X0

楼主(2007-02-03):
 初学者:请问需人机按扭控制PLC X0 程序怎样写,谢谢
比如按下人机按扭 马达启动

网友A:
右吉按钮,属性里应该有

网友B: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O

按钮形式做成点动形按钮就行了

网友C:
直接写:LD  X0
        OUT Y0
在人机里用位开关把X0为开关的地址,在开关功能里选择循环(既一个触摸信号改变一个位)既点一下开再点一下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2007-05-11):
不可能控制,你用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E:
对啊,那是硬件的输入点啊,怎么控制,因为有辅助点多的很,所以,制造商,不可能再多此一举了啊!
在触摸屏上要控制XO,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卢秋科在 2007-2-5 16:55: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写:LD  X0
        OUT Y0
在人机里…
--------------------------------------------------------------------------------------------
这样是不一定行的,如果实际上有X0点(FX肯定有)。
Q可以配置中不使用X00到X0F(在PLC设置I/O分配中设),这样的话X0和辅助继电器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不可能即有实际输入点存在,又要GOT控制它,X0它只会根据实际输入ON/OFF的。

网友G:
   不可能控制的.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闲情在 2007-5-22 0:27:00 发表的内容:
     不可能控制的.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

网友I:
控制X没见过,控制M的有。

网友J(2007-07-25):
X0是输入点,是不能通过软件控制的

网友K:
控制X没见过,好象都是控制M

网友L:
触摸屏控制X0只能保证有一个扫描周期的ON时间,因为PLC在每次均会对输入作扫描,由于X0外部没有接实际线路,在下个扫描周期X0的状态,会被更新为OFF。

网友M:
人机好象不可以控制他的输入端

网友N:
是呀,我也觉得不可以控制X0,应使用内部继电器。

网友O:
  在Q系列中可以直接
   LD X0
   OUT X0.
  在触摸屏中可以控制X的,PRO-FACE 中可以将位地址设置为X.需要手动操作.

网友P:
最好用辅助点吧  好像

网友F:
触摸屏控制X0只能保证有一个扫描周期的ON时间,如果就想这样用会的话就可行。

网友Q:
是可以的

网友R:
将触摸屏开关地址设为X0,在PLC中变LD XO,OUT Y0,把程序分别传进触摸屏和PLC.就搞定.但这样就站用PLC一输入点,比较浪费,可以用PLC辅助继电器M实现.

网友S:
直接控制M,可以解省1个PLC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