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气图的情况下怎么去搞清机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2-03):
我刚一家新厂,机器都比较先进,人机界面,PLC控制,接线头有1000多个接头,电气图被老师父收藏起来,不给看,修机的时候真的很头痛,不懂从什么地方入手,太多保护线路,请教各位兄弟朋友,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朋友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对造线路,画出接线图,plc找一根数据线把梯形图读出来,进行分析

网友B:
没有就画出来,做好笔记是很重要的,万事开头难

网友C:
人机界面,PLC,变频器等控制的自动化机械,看起来有很多线,实际上内行的人都知道,接线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就是1:PLC的电源;2:PLC输入(开关量,如按钮,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模拟量;还有高频率的数字输入等);3:PLC的输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高频脉冲输出等)你只要搞清楚输入信号是从哪来的,作用是什么;输出到哪了作用是什么,把它们列成表。那么你对该机械的维修就问题不大了。以我多年的经验PLC本身及程序很少出问题,大多是输入信号出故障,你熟悉后,它的维护比继电器控制的机械要轻松很多。你如果想进一步学习的话就要掌握PLC的编程,其实编程也不是很复杂,至于触摸屏它与PLC有一通信电缆,它也是编号程序后与PLC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我要说你要利用一切手段把图纸搞到手,然后备份.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你不妨作点小手脚,让师傅自己把图纸拿出来.我不支持你自己画.因为,PLC的关键并不是图纸,而是程序.兄弟我支持你搞点关键的.我们通常要修的小毛病无非就是先头掉了.接头松了.灰尘多了.触点坏了这样的小毛病.要整就整点关键的是吧!

网友E:
。。。没有资料就拒绝维修。

网友F:
要了解设备的工艺

what?

网友:
想办法把图纸搞到手

网友G:
做一个时间锁,让你的老师傅享受

网友H:
不会吧?什么公司哦,一般进入一家公司都是先通过图纸并结合设备进行熟悉的。

图纸被老师父收起来了,要跟老师父处好关系。如果想尽快熟悉设备,只有按照天涯孤舟的方法了,找PLC的I/O... ...

网友B:
可能没请师父们去喝喝小酒吧,哈哈。。。。。。

网友I:
一般图纸都是放单位的。星期六日出外边找个开锁的偷偷开师傅的工具箱或者柜子看看。说不定图纸就在那里面。自己复印一份留家里,不要让师傅知道。

网友J:
向公司反映啊

网友K:
先把各个电气元件的接线端搞清楚,然后根据界线段子上的线号就可以把原理图画出来了,当然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基本功怎么样了

网友L:
PLC的关键并不是图纸,而是程序.兄弟我支持你搞点关键的我们通常要修的小毛病无非就是先头掉了.接头松了.灰尘多了.触点坏了这样的小毛病.要整就整点关键的是吧!

网友M:
 不用图纸修复故障的三要素,我常用;
  1;先不要动手,用脑,动眼,动腿,围着设备(动态,静态)转两天看看工作状态,各元器件的位置/作用,后用笔记下来,进行分析了解。
  2;设备停下进行维护时,弄清PLC输入点有哪些开关,光电,模板等采集,并弄清有何作用,弄清PLC输出点驱动哪些电器如电机,电磁阀,模板,变频等,并弄清工作次序和作用.后用笔记下来,进行分析了解。
  3,用PLC手持示教器或手提电脑把程序读出来,并根据上二项进行I/O点注释,后对程序进行系统分析。
  以上三点你都认真完成,设备你就十分了解啦。

网友N:
hehe!各位师傅受教了!

网友O:
想办法向厂家在要一份,一般情况下厂家都会给的。

网友P:
还是跟老师傅搞好关系吧,要是他给你穿小鞋你就惨了

网友Q:
拥有说的不错!

网友R:
顺藤摸瓜,根据以往的经验,大致梳理电路
没有图纸,又不熟悉,是很难搞

网友S:
慢慢摸吧兄弟,咱都是这样摸过来的!~~~~

网友T:
楼上的说的好.都是从这样过来的呀.~~~~~~~``

网友U:
问你的 师傅要,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是后来我问了,老师傅给了我一本PLC的梯形图,后来我根据梯形图推导出外接的电路图

网友V(2007-03-09):
把他的图纸偷过来别给他,看他怎么修啊!图纸是工程技术人员与设计师之间的一种语言,没有了这种语言那就成了哑吧!能做好事情吗?

网友W:
太扣了吧。。。。。。。。。。。。。。

网友X:
其实我上一次跳巢时也碰到你说的情况,是在一家租赁厂房生产的小企业,不过跟据其操作过程和书上查了类似图纸解决的。相信自已,迎难而上吧年轻人!

网友:
慢慢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