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各位朋友进来帮忙

楼主(2007-02-04):
我遇到一个难题。我现在有一台油压机的电磁阀老是烧一边的线圈另一边又不会烧。换上新的用不到两天就烧。电压电流也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请问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回复ylcplc@163.com谢谢!

网友A:
问题解决方法有:
1:换另一边的线圈到这边,看线圈是否会发热。
2:对调电磁阀里面的阀芯。
3:以上多不见效那就可能是电磁阀整个换了吧!!!!
以上是个人意见,发生意外本人概不负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