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不能切换画面

楼主(2007-02-04):
三菱F940触摸屏,原来是输入切换画面的密码就可以进到该画面以后的画面。因密码被操作工知道了,屏里的参数经常被改,故障出现,我们把该密码改了,现在变得输入了正确的密码都进不去了。请问这是怎么了?

网友A:
重新下载不行吗?重新设置密码,重新下载,要么你就格式化一下吧

网友B:
最好把密码放在PLC里面,密码校验由PLC来完成。密码校验成功,就把某个bit设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