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不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7-02-04):
我遇到一个MT200D 牌子的触摸屏。

故障现象是:触摸没有任何反应。

客户把触摸平上午拆了下来,当我下午过去的时候,让客户的电工装上设备看看详细的故障现象。装上后触摸又有了反应,也正常了。可过了不到一会就触摸不了了。
不知道是那里出了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触摸板坏了,如果带有usb接口,用鼠标试一下。

楼主:
没有USB接口.

就是靠触摸才可以完成.

触摸板都是通用的吗?

有5条排线.如果找到尺寸大小的触摸板.排线也一样的话.可以带用吗?

网友A:
   代换有时是可以的,有时需要改动线路。

网友B:
LZ说的大概是威论的MT200人机界面上的触摸面板吧?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1是触摸板控制部分有问题,2是触摸板使用频繁坏了,MT200早就停产了。找到相同的五线触摸板应该可以代用的。

网友C:
想了解一下怎么代换?要重新编辑吗?不懂,请教。

网友B:
替换触摸板是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如果是触摸板坏可以换个试试,如果是控制部分坏了就要找威论修了!

楼主:
我顺着触摸板出来的排线,查找。旁边的器件拆下来测量觉得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相关的器件有三极管C9014  有3个    C9015 有2个。  芯片HA17555    和芯片4052   都换了。  不知道还有那些器件是触摸控制电路呀。

网友D:
是导电玻璃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