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像头测量远处的位移

楼主(2007-02-04):
我有一个项目,要在一个三角架上装一个摄像头测量远处(如200米远处)一个点光源的位移(x,y),精度0.1mm,最好有(5分钟)的动态测量功能。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指点,先谢谢了!
andenian2006@126.com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没人搞过,怎么就没人知道的呀!

网友A(2007-03-12):
精度太高了,震动都不得了

网友B:
不容易实现
精度太高了,要想达到这样的精度造价也不得了啊

网友C:
1)视野。光点移动范围
2)5分钟测量还不是问题,帧频多少?要不要记录?这是问题
3)楼上其他大侠提到的:震动影响,这要LZ自己解决了

楼主:
bluepoint你好!
是这样,我要测一个大梁的静态绕度和动态绕度,如天车大梁中点上安设一光标装置,远处用经纬仪加摄像头取得光标图像,将在大梁中点施加载荷(无载荷时为零),这时大梁中点要产生下移,光标随着也下降,这样我就得到大梁中点的绕度值了。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1)射像头前面有望远变焦镜头,远处的光点靶标移动范围±100mm(光点靶标上带有上下可移动的标尺,用这个数字标尺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现场标定)
2)每秒十几帧就可以的,要记录的,要把这一光点的轨迹显示在PC屏上。
3)在测量时不但有震动的影响,还有空气中灰尘、大地蒸发水汽的影响的。
在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353536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