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工控机UPS

楼主(2007-02-04):
(无正文)

网友A:
总功率的2倍以上,不过象你说的那样即便是刚开始能满足你的要求,随着时间也会越用时间越短.UPS应该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B:
选用在线式的工频机。UPS取总负债的2倍/0.6功率起。因为一般一台工频机的负载最大建议不超过容量的60%,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余量,还应该缩水50%。也就是说,一台1KVA的机器,带1*0.6/2=300W的负荷绝对可靠。此外,强烈建议发电机加两个赫兹表,一个日常使用,一个备用。因为一旦赫兹表损坏,交流电频率达不到要求,那么UPS的充电板和模块很容易损坏的。以上均为个人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C:
有的UPS就可以直接和发电机配套使用的。
例如:SOCOMEC SICON UPS都可以直接和发电机配套使用,UPS上有一个板件可以和发电机紧密配合。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有此方面的资料?我去年底曾因为发电机频率不足干掉一台10KW的UPS

网友D:
是啊,那位有资料啊,现在正在做工程,需要配置,谢谢!!
luruidong1983@163.com

网友A:
用不着了,原来你们是这样呀!加台逆变不就解决了?连UPS都不用了,而且可以直接用你车上的电瓶作电源就可以了.这个要比你说的UPS应该实用的多.不过资料我没有.

网友B:
用逆变器很容易电压不稳,电脑会生气,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