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吧

楼主(2007-02-04):
变频器正反转比较频繁,正 的一下换反老是报过流,台达A系列0.75KW,我没有说明书,希望哪个大哥告诉我怎么解决,调什么参数,机械没有明显摩擦,1个手可以转动罗纹轴,控制系统用的自动纠偏控制正反转

网友A:
原来用过abb的实现过上述功能,台达的不太清楚,常用的频率有多少?

网友B:
1.从你说的情况看,为加速、减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原因引起的。可以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外加能耗制动元件。
2.换一个容量大一点变频器

网友C:
同意呀,最好是能让电机完全停下釆再起动反转就一定沒事情的了。

网友D:
搂上老兄说的对正反转加减时间,停止制动时间,过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