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se70cpu板卡维修心得

楼主(2007-02-04):
EEEE报警:测5v电源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把办卡上两个一样的cpu芯片拆下,如果阻值回升到200欧以上,此时板卡基本上是好的,只需更换cpu芯片。
E报警:和4E检修差不多。
F243.F244报警:更换cpu芯片十有八.九解决问题。

网友A(2007-07-20):
牛,好,多有一些象这样的贴,更好

网友B:
那等于是修不好.报废

楼主:
错。cpu芯片是通用的,可以定购。

网友C:
好象CPU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写的,有好的方法吗?教一招怎么样.

楼主:
cpu里的是固化的程序,程序在29F800里面。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7021驱动上的JBs 20是竖着写的,三条腿
测量1-3是个二极管,1-2再底版直通,能否用普通二极管带用

楼主:
用耐压50伏以上的快恢复2极管代替

网友B:
那谁能买到CPU

楼主:
如果你确定cpu埙坏,我可以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B:
我说的是那个AG的,如果象这样的东东坏了修一下多少?

网友D:
许宗良
用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只要电压满足,形状没讲究,只要是快恢复管就行,FR系列可用

网友D:
西门子服务你用过吗会不会炸模块

楼主:
  我修过别人修过的70机器,用A7断一引脚使用,机器使用正常。但是我都使用原型号的。

网友B:
牛不要吹破了天,我说的AG是那个大的芯片

楼主:
   我说了换AG(1K)左右,难道你没看不见吗?
  再者我上面标题,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一样的两个cpu芯片,老兄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E:
大哥 能不能告诉我144针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不是SAB-C165 的那个

楼主:
   那两个标有AG的芯片是siemens专用芯片,我也没有资料,c156是通用芯片容易埙坏。

网友F:
修好了小心炸模块!!!

楼主:
 小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0 7:33:00
    修好了小心炸模块!!!

看起来你对siemens变频器的维修还是不怎么理解

网友G(2007-11-09):
CPU哪里可以买到?我的也显示E  15315565801

网友H(2008-01-19):
厉害啊.cpu也能修.高手.我有好几快旧的你修算了

网友H:
我有好多CUVC.控制板.还用的修.13712448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