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功率是如何换算的?

楼主(2007-02-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电机不会同时起停,可以比19.5KW小一些,至于电流,看电压了,参阅交流电功率计算公式吧!至于线径或截面积,可以用5~6A/mm平方。

网友A:
你所说的实际电流是测出来的?你能确保测试条件下,伺服满功率运行嘛?

楼主:
肯定不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