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OOL软件时,TP170里面的画面进入时要加密码进入,怎样加

楼主(2007-02-04):
    本人自认为水平有限,用S7-200和TP170做了一个项目,在TP170做了好多参数设定,但厂家要求进入参数设定画面时要密码,不要随便让操作工进入改,看了半天都改不出来,希望得到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楼主使用的是170A的话,触摸屏本身是不带口令功能的。可以通过写入数据到PLC,PLC比较数据后返回状态位实现用户名和密码功能。如果是170B以上版本的话可以根据Protool帮助中的口令相关说明进行设置!

网友B:
Protool 系统参数设定里有密码设定,将按钮密码功能ENNABALE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
我试下效果如何

网友C(2007-03-19):
密码等级设为1

网友D(2007-05-18):
在控件属性里有一个允许功能,把等级设置为2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