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之电缆选择

楼主(2007-02-04):
我有一台30KW的电机,其电缆原本打算选用2条3*16+1*10mm2的电缆。可因为某些原因(利用旧电缆),我只能采用一条3*16+1*10mm2的电缆和一条3*35+1*16mm2的电缆。请问此种做法是否可行?急盼赐教。

网友A:
我认为还可以

网友B:
用一条3*35+1*16的就足够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qianli在 2007-2-4 21:44: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条3*35+1*16的就足够了
--------------------------------------------------------------------------------------------
用一条3*35+1*16的就足够了?     它是星角启动方式一条怎够?  如果改变启动方式(直启)一条3*16+1*16的就足够了.

网友D:
如果是六条线的Y/三角启动电机,六条线承受的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根号3,30KW的电机电流大概60A,六条线承受电流大概是34.6A左右,用10平方的电线都足够啦,所以你的方法没有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