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立式调节阀选型

楼主(2007-02-04):
自立式阀和普通调节阀的区别在哪?
选型需要注意那些?
1、选型需提供的参数
      介质名称
      管道材质、口径、数量
      阀前压P1
      阀后压P2
      设定压力SP
      密度、温度
      流量、泄漏等级
      尺寸,连接形式、压力等级
      腐蚀性、是否含颗粒
2、技术指标
     精度
     行程
     开度
     泄漏等级
     响应速度
     故障模式

网友A:
国内的自立式调节阀门有上海的几家厂子,察看样本,就会知道的
1.自立式的价格低,调节环节少,精度低,流通能力大
2.

网友B:
自力式调节阀分为:压力、流量、温度三大类,每一类的选型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07-03-09):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这次为蒸汽降压的自力阀有砂眼漏汽,要更换,我也对此阀也不了解,找新阀,有点心慌,终于了解此阀的一点知识:
1.我们用的是SAMSON的自力式调压阀,一般用来降气体压力,如蒸汽、氮气;2。含大弹簧阀身与阀头是分开选型号的,阀身的参数有:CVS(流通能力)CVS=8,法兰尺寸如DN25,弹簧弹力:f=4400N; 阀头有参数:降压后的压力范围:2-5Bar,膜头面积:80CM,终于被我找到了:阀身与阀头各一只,能对上;

网友A:
我们现在需要一台200的自立调节阀,很急!如果那位有好的现货,请与我联系!

网友E:
终于看到有用SAMSON阀门的了,SAMSON自力式阀门品种全,质量也不错,就是太贵。国内用得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