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旋风分离器”在气体预处理中的作用?

楼主(2007-02-04):
旋风分离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网友A:
在体内实现粉尘与气体的分离,粉尘落下,气体排出.

网友B(2007-03-07):
液体状态的水

网友C:
主要作用是除水

网友A:
就是分离,把2中不同物质分开.

网友B:
一个沿着圆形壁的喷嘴

网友D(2007-05-10):
气流进入分离罐后,被导气片引流成涡旋气流,因为离心力的作用重量较大的液态水滴和粉尘回碰到罐壁上,累积下滑,并和气体分离。

网友E(2007-09-20):
说错了,楼上正解

网友E:
离心机原理相同,
通俗的说:旋转的物质,密度大的在中间,密度小的到边上。

网友F:
对于流化床锅炉来说,当气流进入分离器后,因为离心力的作用质量较大的颗粒会被摔到四周的壁上而沿着分离器壁下落,并回到炉膛重新燃烧,颗粒较小的会随着烟气流向高过、低过、省煤器等最后被布袋、静电或水磨除尘器消灭,被回收利用

网友C:
这里说的旋风分离器不是工厂设备吧???应该是分析仪表取样预处理系统中的一个小元件.

网友G:
用的地方很多

网友H(2008-03-02):
我们用的是一个制冷器(类似空分装置中的膨胀机原理)+旋风分离器(除水),在预处理中使用

网友I:
旋风分离器是利用离心沉降原理从气流中分离出颗粒的设备。上部为圆筒形、下部为圆锥形;含尘气体从圆筒上侧的矩形进气管以切线方向进入,藉此来获得器内的旋转运动。气体在器内按螺旋形路线向器底旋转,到达底部后折而向上,成为内层的上旋的气流,称为气芯,然后从顶部的中央排气管排出。气体中所夹带的尘粒在随气流旋转的过程中,由于密度较大,受离心力的作用逐渐沉降到器壁,碰到器壁后落下,滑向出灰口。

网友I:
旋风式分离器的作用?
用来分离天然气中少量的液态水、砂粒、管壁腐蚀产物等杂质,保证天然气的气质要求。
旋风式分离器的结构?
旋风分离器主要由壳体、旋风子组件、喷淋装置及各用途开孔接管组成
旋风分离器的维护注意事项有哪些?
旋风分离器设人手孔,注水孔各一个;人手孔是用来用手检查分离器工作及维护的预留通道。注水孔是当分离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分离器下筒壁黏附过多的粉尘、固体颗粒,严重影响分离效果后,而通过注水清洗的维护保养的预留孔。排污时要注意人手孔、注水孔通路已关断;清洗时要注意要提供一定水压以起到好的冲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