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变送器调零的几点问题

楼主(2007-02-04):
我们在调零时,关闭阀门.卸下螺丝,使膜片处于大气压下进行调零,但如果我们调零之后,装好压力变送器,在不打开阀门的情况下,这时的膜片也会受到压力,这个压力对于我们的测量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哪里来的压力,阀门没关紧?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这个数值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B:
出现这种现象,控制阀和变送器如果距离很近,显示压力数值又很小,则可能是调零后装变送器时使腔内气体受到挤压所致,特别在气温较高时更明显;如果控制阀和变送器如果距离较远,则有可能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有影响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这部分压力迁掉,因为它的要求精度很高,不能超过1Ka,对整个工艺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C:
不知是何种传感器。如果膜片中是硅油递压,需考虑硅油自重产生的压力。卸下调零时应与安装使用处于相同位置状态(垂直向下,向上或水平等)。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在同一位置进行的

网友D:
不会产生影响,对于小量程变送器由于缩紧螺钉时,压缩空气严重时很可能造成超量程。

网友E:
测量的介质是什么?

网友F:
首先问一下,你卸下的是什么螺丝?是放空螺丝还是膜室法兰的紧固螺丝?如果是放空螺丝,那么在拧紧时会憋压,打开取压阀后可以正常使用,没有影响。如果是膜室法兰的紧固螺丝,那就不行了,有可能是内部密封圈不正或变形而压迫膜片,这种现象是不会自行消除的,必须重新拆卸更换密封圈,重新进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