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是如何换向的?

楼主(2007-02-05):
步进电机是如何换向的?
不同的步进电机(两相,三相,五相步进电机)其换向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区别,步进电机换向就是在控制器中改变节拍发生器的节拍顺序,换向原理与电机相数无关。

网友B(2007-03-07):
加一个方向信号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