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能接到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使用吗?

楼主(2007-02-05):
请教: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能接到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使用吗?

楼主:
我们家以前的电工都这么干了啊!没烧电机。我说不能吧,都在反对我。和频率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可以了,我这电机从韩国进口的,铭牌上三角接法220V60HZ星型接法380V50HZ一样用的。

网友B:
三角接法220V60HZ星型接法380V50HZ;
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能接到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使用;
两者不一样;

网友C:
60hz的电机用在50hz电源上,额定输出功率会变小,满载时容易烧。

楼主:
在不改变电机接线方式的情况下,把220V60HZ的电机接到380V50HZ的电源上,会烧掉电机吗?

网友D:
在不改接线情况下完全可用,不过得看电源容量,最好调整一下电流整定

网友E:
能不能给出具体型号?让大家给想想办法。多大容量的?

网友A:
拍了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原装机用200V的电源三角接法,后来到我这该用380V星接法还加装了变频器来驱动,呵呵

网友A:
但在转速上有些区别的。

网友F:
能改一下接法

网友G:
个人认为AC220V三角形60HZ电机,如接在AC380V电源星型接法是可以的,但电机输出转矩会下降,不可以满载运行!减轻负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可以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到200V也行

网友I:
铭牌上三角接法220V60HZ星型接法380V50HZ一样用的

网友J:
可以用,就是转速比额定的转速低。

网友K(2007-03-22):
可以.接法只要能换一下.

网友L:
同意老菜鸟看法

网友M:
220星形转换成380V三角形完全可以啊
只是不知道对转据有没有影响?

网友N:
我觉得最好不要接三相380V电源,看照片,不像是伺服电机,可以根据功率做一个工频变压器,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用电子变压器。

网友O:
能就是转速不一样
要看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是什么连接方式
如果是三角形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就变成220V50HZ
如果是星形接法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就是380V50HZ
输出功率要看是什么接线方式

网友P:
可以.只要接法能换一下.转速不一样

网友Q:
转矩没测过,反正我们是这样在用的.

网友R:
上传一张电机铭牌照片,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