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三菱FX2如何计数光电编码器脉冲

楼主(2007-02-05):
就是把光电编码器的脉冲直接接到X1口后,PLC内部计数器无法识别如此高频率的信号,请教各位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比照工作时编码器PLC的X1口的脉冲速率是否配合,然后利用专门指令读出或运算

网友A:
如果PLC的X1口参数达不到,那只能利用减速装置或利用换监测轴,也可以加专用模块.

楼主:
...
不明白,什么是专门指令?,速度好象是不匹配,PLC的输入响应时间为10MS,光电编码器脉冲宽度约为1MS,怎么办?

网友B(2008-04-16):
如果单方向计数,那么将A或B信号接入PLC 的X0输入点,X0的输入口接受频率高点,,

网友C(2009-01-01):
可以接入呀,我现在用的很好

网友D:
要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高速计数器 看看高速计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