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HMI中按钮应用

楼主(2007-02-05):
我用台达HMI和台达的PLC(ES)在线模拟运行,通讯正常,HMI的状态指示灯可以根据PLC输出的改变而改变,就是HMI的按钮按下后PLC的相应输入如X11不亮,但是我直接短接PLC的X11,HMI的按钮状态却会发生改变。我感觉HMI按钮的设置不对,我第一次用,请教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那是因为ES系列机种的X输入点不支持通讯强制ON!只能通过外部信号使输入点为ON

楼主:
这么说不能在线模拟了吗?但是用PLC的编程软件可以强制ON的啊?
如果ES系列机种的X输入点不支持通讯强制ON的话,触摸屏怎么控制PLC动作呢?

网友A:
ES的机种可以通过WPLSoft强制ON?你验证过吗?请提供您的韧体版本以及机种型号!

楼主:
我记错了,可是强制M,X输入点不行,这样的话触摸屏怎么控制PLC动作呢?难道必须现将X输入点转换为M吗?

网友A:
那样的话,只能用辅助继电器取代X了!

楼主:
谢谢lesing,不过我还是不大明白,这样的话是否太麻烦了,其他型号PLC如何?我试了一下,将X11改为M2,模拟运行点击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其他型号的PLC可以强制输入点为ON/OFF状态。你将X11改为m2还是不行,那应该是DOP画面程序的通讯格式设置有误!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按钮属性中的“编辑ON宏”、“生效位”、“生效准位”是什么意思,是否要设置,如何设?

网友B(2008-01-28):
不能直接控制输入点
要控制中间变量

网友C:
用辅助点

网友D(2008-03-06):
建议详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