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PKS运行中获得登录用户名

楼主(2007-02-05):
请教在PKS运行时怎样可以获得当前的用户名,是否有系统变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高手看到后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A:
在"别名"里面有
数据连接选另一种(名字忘了), 其中有范围, 默认好象是2800开始.
你到"别名"(英文忘了)里去找, 里面有用户名, 各种单位, 登陆密码等等.
你自己连接一个数据也可以用别名替代, 例如整数16位, 你用别名对应4800~4815分别对应字符串(启动,故障,手动....).
好久不用, 忘记中.
如果有一套在我面前, 我应该能找出来的.

楼主:
谢谢LLY,一会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