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TB温控表请教

楼主(2007-02-05):
请问有人知道温控表的电动电磁阀(双继电器输出)功能吗?
是不是就是DTB的阀位控制功能?
要求根据设定的温度和实际温度进行PID调节,控制两个输出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A:
请说明您的具体控制要求!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8420

楼主:
请问一下DTB说明书中的阀位控制功能,工作原理是根据设定温度和实际显示温度比较进行PID运算,然后分别控制两个输出吗?

网友B:
TO zjq:
如果你所用的DTB具有阀位控制功能的话,那么它的控制输出方式必定为双继电器输出.一个用于控制阀门开,一个用于控制阀门关.在这时,PID功能用不上.

楼主:
T0 teamo.wan
请教,我用DTB9696RRV做一个阀位的控制,想知道它是如何根据
设定的温度及实际温度作阀位开,关的?阀位没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