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怎么用温控表控制两个阀

楼主(2007-02-05):
有人知道温控表的电动电磁阀功能吗?

网友A:
我这边有专门的伐位控制器,控伐效果非常好,也有相关的资料调节.联系电话021-61112468 邹先生

网友B:
用一个温控表控制两个电磁阀是可以的.不知你的工艺怎样?两个阀门在什么情况下动作?应该把具体要求列出来.

网友C:
怎么用温控表控制两个阀?
电动调节阀;电磁阀;
用1台表的主输出控制【电动调节阀】;报警输出控制或偏差报警【电磁阀】
用1台表加热制冷双输出仪表的主输出控制加热【电动调节阀】辅助输出制冷控制【电磁阀】
如需帮助请来电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