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热电偶测量高周波加热模具表面的疑问

楼主(2007-02-05):
求助:现场用高周波加热塑料模具,而要检测模具的温度,用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帖于模具表面可行吗?高周波高频电场对测量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A:
用热电阻测量没什么影响.如果用热电偶测量,因为是输出毫伏信号,干扰就比较大

网友B:
最好用红外线测温在线测量。

网友B:
大家都知道热电阻只能测空间和液体的温度,不能测表面温度。热电偶是可以测表面温度,但是你现场是采用高周波,也就是常说的感应加热,这对热电偶是致命的,因为热电偶是输出的毫伏型号,很容易就受到干扰,所以你的办法是不可行的,效果最好的就是使用红外线测温,由于你的被测目标是非金属,所以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估计1500元就能全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