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Modicon 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我使用的Intouch8.0,下位机是Modicon的昆腾系列,但是使用IO Server通讯的时候,单台上位机下位机通讯挺快,但是同时两台与下位机通讯速度就慢了,如果三台以上那就更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你的网络架构和你IOServer的配置情况吗?

楼主:
两台上位机通过两台工业交换机与两个昆腾的PLC通讯,是双网冗余的.PLC是热备的.然后另外三台上位机通过光纤到我这边的两台工业交换机.

网友B(2007-03-14):
原因是所有访问都直接加在PLC,造成负担过重

解决方法:所有上位机使用一台作为IOSERVER服务器

具体:在InTouch的"访问名"中配置,把作为IOSERVER服务器的那台机器名或者IP地址加到"节点名"中就可以了。其他的不变。
这样在通讯时,只有一台电脑的IOSERVER会出现通讯信息,其他的都可关闭,或者也可用来做备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