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铂热电阻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7-02-05):
有一台热水罐,用的仪表是富士,近段时间PT100探头老是烧毁,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没遇到过,是不是仪表输入那里串了什么电压进去

网友B:
你量一下输入端 好像是有强电

网友C(2007-04-08):
如果有强电的话,那么与PT100相连的其它设备也应该会受到影响,应该好好查一查该回路。

网友D:
可以量一下电压。正常时Pt100热电阻的工作电流在1~2mA,应该不会超过 5mA,压降约在0.1、0.2V~0.5V,超过这个数值就是表出现问题,或者有和其他线短路的地方。

网友E:
是"烧毁"吗?还是其他原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