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CAD怎么设置,使打印的图纸是黑/白两种颜色

楼主(2007-02-05):
我的CAD图纸是彩色的,大概有30多个图层,怎么设置,使打印的图纸是黑/白两种颜色

网友A:
全选--颜色--随层

楼主:
我原来也是这样,不过一些带彩色的块却不能改变.

网友B:
在CAD打印系统里设置你用到的图层多为黑色就行了。

楼主:
我原来也是这样,不过我的图纸有50多页,每页30多个图层,这样的话很费时,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C:
如图片中红圈处设置即可

网友D:
可以自己编辑打印样式表,除了黑白的,你可以将所有层在打印时输出为红色、蓝色.....反正随便你定义!

网友E:
旷野人说的才对哦!呵呵

网友:
使用黑白打印机

网友F(2007-03-28):
左下脚有啊 。

网友G(2007-06-06):
打印机设置有选项。

网友H(2007-09-14):
调用的打印机使用单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