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 CPU电池使用期限

楼主(2007-02-05):
 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设备运行两年多了,所使用的PLC有三菱的,有AB的,还有西门子的,这些PLC的电池使用期限有多久,是不是该换了,还有换电池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以免程序丢失!

网友A:
 你看看CPU上面的BAT的指示灯是否是为红色,如果为红色,说明已经没电了,此时不能更换

网友B:
在线时更换,CPU上面的BAT的指示灯是否是为红色,直接换,不可以断掉机架电源

网友C:
ab clk5000 battery life>5year

网友A:
具体的时间和当时购买的型号有关!

网友D:
等到紅燈亮
太危險了吧
建議第六年開始計畫更換

网友E:
L511约5年,L514/524约两年,503/504约两年,501/502更换方法:在出现“BATTARY LOW”后,不要断开机架电源,直接更换电池,在更换电池的过程中如果机架断电可能造成程序丢失;503/504更换方法:断开机架电源,取出CPU,更换电池,注意防静电,在30分钟以内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E:
建议更换电池前,备份程序。

网友F(2008-03-12):
通电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电池供电的,机架断电了电池就开始供电,连续电池供电两个月差不多就没了。logix5555可以选用那个超大个电池,型号忘了

网友G:
程序做好备份

网友H(2008-04-22):
我们公司电池一般使用1年就更换了.

网友I:
我司所有的产品直接从境外进货,能够提供不同国别、厂商的设备配件,解决您多处寻找的麻烦和对产品质量的担心等,在价格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将会给您最优质的服务!
产品详细信息,欢迎来电查询!
主要业务:提供罗克韦尔AB、施耐德MODICON的PLC
上海悦途实业有限公司 代理AB全系列 联系人:田先生 TEL:021-31261686 FAX:021-58408671 E-mail:tianyuanoo@sina.com QQ: 810155957
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我们愿热诚为您服务~~
c1746-A13,1746-A2,1746-A4,1746-A7,1746-BAS,1746-BAS-T,1746-BLM,1746-BTM,1746-C16,1746-C7,1746-C9,1746-F1,1746-F2,1746-F3,1746-F4,1746-F5,1746-F8,1746-F9,1746-FIO4I,1746-FIO4V,1746-HS,1746-HSCE,1746-HSCE2,1746-HSRV,1746-HSTP1,1746-IA16,1746-IA4,1746-IA8,1746-IB16,1746-IB32,1746-IB8,1746-IC16,1746-IG16,1746-IH16,1746-IM16,1746-IM4,1746-IM8,1746-IN16,1746-INT4,1746-IO12,1746-IO12DC,1746-IO4,1746-IO8,1746-ITB16,1746-ITV16,1746-IV16,1746-IV32,1746-IV8,1746-N2,1746-N3,1746-NI16I,1746-NI16V,1746-NI4,1746-NI8,1746-NIO4I,1746-NIO4V,1746-NO4I,1746-NO4V,1746-NO8I,1746-NO8V,1746-NR4,1746-NR8,1746-NT4,1746-NT8,1746-OA16,1746-OA8,1746-OAP12,1746-OB16,1746-OB16E,1746-OB32,1746-OB32E,1746-OB6EI,1746-OB8,1746-OBP16,1746-OBP8,1746-OG16,1746-OV16,1746-OV32,1746-OV8,1746-OVP16,1746-OW16,1746-OW4,1746-OW8,1746-OX8,1746-P1,1746-P2,1746-P3,1746-P4,1746-P5,1746-P6,1746-P7,1746-QS,1746-QV,1746-R10,1746-R11,1746-R12,1746-R13,1746-R14,1746-R15,1746-R16,1746-R17,1746-R9,1746-RL35,1746-RL40,1746-RL41,1746-RL42,1746-RL43,1746-RL44,1746-RL45,1746-RL46,1746-RL47,1746-RL50,1746-RL51,1746-RL52,1746-RL53,1746-RL54,1746-RL55,1746-RL56,1746-RL57,1746-RL58,1746-RL59,1746-RL60,1746-RL61,1746-RL70,1746-RL71,1746-RT25B,1746-RT25C,1746-RT25G,1746-RT25R,1746-RT26,1746-RT27,1746-RT28,1746-RT29,1746-RT30,1746-RT31,1746-RT32,1746-RT33,1746-RT34,1746-RT35,1746-SIM,1747-ACN15,1747-ACNR15,1747-AIC,1747-ASB,1747-BA,1747-BAJMPR,1747-BSN,1747-C10,1747-C11,1747-C13,1747-C20,1747-CP3,1747-DCM,1747-DEMO-3,1747-DEMO-4,1747-DEMO-7,1747-DPS1,1747-DTAM-E,1747-DU501,1747-FC,1747-KE,1747-KFC15,1747-KY1,1747-L20A,1747-L20B,1747-L20C,1747-L20F,1747-L30A,1747-L30B,1747-L30C,1747-L40A,1747-L40B,1747-L40C,1747-L40E,1747-L40F,1747-L511,1747-L514,1747-L524,1747-L531,1747-L532,1747-L541,1747-L542,1747-L542P,1747-L543,1747-L543P,1747-L551,1747-L552,1747-L553,1747-L553P,1747-M1,1747-M13,1747-M15,1747-M2,1747-M5,1747-MNET,1747-NP1,1747-OS302,1747-OS401,1747-PBASE 1746-A7 1746-ITB16 1746-N2 1746-OV16 1746-OW8 1746-P2 1747-AIC 1747-L524 1492-100Y 1492-PD3C263 700-FSA4UU23 700-HK32A2 1784-PCC1 1746-IM16 1746-OW16 1746-P2 100-C16KD01 100-C16KD01 1756-A17 1756-A7 1756-CP3 1756-ENBT 1756-IB32 1756-IF16 1756-IR6I 1756-L55M13 1756-OB32 1756-OF4 1756-PA72 1756-PA75 1756-TBCH 1756-TBNH 1757-SRC1 1757-SRM 1786-BNC 1786-RG6 1786-TPS 1786-XT 9301-2SE3300 1771-IFE 1785-L11B 1756-A17 1756-A7 1756-CP3 1756-ENBT 1756-IB32 1756-IF16 1756-IR6I 1756-L55M13 1756-OB32 1756-OF4 1756-PA72 1756-PA75 1756-TBCH 1756-TBNH 1757-SRC1 1757-SRM 1786-BNC 1786-RG6 1786-TPS 1786-XT 9301-2SE3300 1746-A13 1746-A13 1746-A13 1747-ASB 1747-L541 1747-SN 2711-T6C8L1 1747-SN 1336-MOD-KB005 1746-0B16 1746-0W16 1746-A10 1746-A13 1746-A7 1746-IM16 1746-NI4 1746-P4 1747-ASB 1747-BA 1747-L542 1747-L543 1747-M13 1747-SN 1762-0W8 1762-IF20F2 1762-L24BWA 800E-M3X01 800E-M3X10 800E-MA3L 800E-MJR4 800EP-KM2R3-A3L-3X20 800EP-KM2R3-A3L-3X20 800EP-MTS44-A3L-3X01 1746-A13 100-B250NA3-09 AC220V 100-C43KF10 AC220V 1784-PKTX 100-FA11 195-GA11 1747-L532 1746-A13 1746-IB16 1746-NI16I 1746-NO4I 1746-OW16 1746-P4 1747-L542 1747-M13 1756-N2 1784-PKTX 1746-A13 1746-IB16 1746-NI16I 1746-NO4I 1746-OW16 1746-P4 1747-L542 1747-M13 1756-N2 1784-PKTX 1746-IB32 1746-NI16I 1746-NI8 1746-NO4I 1746-NR8 1746-OB32 1746-P4 1747-L551 1747-M13 1747-L532 1747-L542 802T-DTP 140-MN-1000 160-BA06NPS1P1 1746-IB32 1746-NR8 100-C12*10 100-C30*00 100-C60*00 100-C85*00 700-CF400 100-FPTB180 193-EA2CB 195-GA10 800E-3X01 800E-3X10 800E-A3L 100-C12*10 AC110V 100-C30*00 AC110V 100-C60*00 AC110V 100-C85*00 AC110V 100-FPTB180 193-EA2CB 195-GA10 700-CF400 AC110V 195-GA10 100-C60KF00 1792D-8BVT8D 802T-ATP 1794-L34 1746-IM16 800T-FXA5 800T-FXD4 800T-PT16 1770-XYB 100-B180NA3-09 100-C60KF00 100-C85KF00 100-FA11 100-SB11 140-A11 140-MN-1600 193-A1M7 700DC-P1200Z1 115~-125VD 700DC-P400Z1 115~-125VDC 1762-L24BWA 100-B180NA3-09 100-C12X10 100-C16X10 100-C30X00 100-C37X00 100-C43KF00 100-C43X00 100-C72X00 140-CMN-6300 193-A5M5 100-C60-KD00 110V 100-C85-KD00 110V 100-FA11 100-FA22 1771-0FE2 1762-L24BWA 100-C12KF10 100-C16KF10 100-C30KF00 100-C37KF00 100-C43KF00 100-C72KF00 1756-A13 1756-A7 1756-IB32 1756-L55M23 1756-N2 1756-OB32 1756-PA72 1756-SRC1 1756-TBCH 1757-SRM 1784-PCIC 1786-BNC 1786-RG6 1786-TPR 1786-XT 1756-A13 1756-A7 1756-IB32 1756-L55M23 1756-N2 1756-OB32 1756-PA72 1756-SRC1 1756-TBCH 1757-SRM 1784-PCIC 1786-BNC 1786-RG6 1786-TPR 1786-XT 1336F-B040-AA-EN 800T-B2A 800T-H2A 800T-H2B 800T-P26G 800T-P26R 800T-PD24G 100-DNY42R 193-EA4DB 193-EA4FB 1201-HAS2 1794-ID2 1794-IE8 1746-IM16 1746-P2 1746-P4 1747-L541 195-GA02 195-GA20 199-MCD1 800EP-SM32 1746-IM16 1746-P2 1746-P4 1747-L541 1757-SRC1 195-GA20 195-GA20 700-HA33Z24 800E-3X01 100-B250NA3-09 AC220V 195-GA11 802T-NPTPV 800T-H2D1 100-C23KF10 1756-BATA 1746-IB16 1746-IB16 9324-RLD200ENE 9355-WABOEMENE 9357-CNETL3 1746-IB16 1746-IB32 1746-N14 1746-OB16 1746-OB32 1746-P1 1746-P2 1746-P3 1747-L511 1747-L531 1746-NI4 1746-P1 1756-BA1 1786-RG6 1786-TPYS 800T-J2KC1B 1746-NI4 1746-RL54 1747-L542 100-B180ND3-09 180A 100-B250ND3-09 250A 100-B300ND3-09 300A 100-C85KD10 85A 1746-A10 1746-C9 1746-IA16 1746-ITV16 1746-NI4 1746-NR4 1746-OW16 1746-P2 1747-L543 64K 2711-K5A5 2711-NC13 1761-L32AWA 1746-ASB 1746-IM16 1746-L541 1746-NI4 1746-NI8 1746-NO4I 1746-OA16 1746-OBP16 1746-P4 1747-L532 1747-SN 1770-CD4 1784-PCMK 1747-ASB 1747-L541 1784-KTX 1746-A7 1746-IM16 1746-N2 1746-OA16 1746-P3 1747-L542 100-C85KD00 85A 100-FA11 1771-0FE1 1771-OW 1794-1B16 1747-L531 1746-P2 1794-IB16 1746-IB16 100-C43KF00 1746-A7 1305-BA09A 193-EPM1 1746-A4 1746-P2 1747-L552 194L-E20-3504 150-A180NBDA 1746-NR4 1746-OW16 1746-OX8 1747-L542 802T-ATP ACS150-01E-02A4-2,ACS150-01E-04A7-2,ACS150-01E-06A7-2,ACS150-01E-07A5-2,ACS150-01E-09A8-2,ACS150-03E-01A2-4,ACS150-03E-01A9-4,ACS150-03E-02A4-4,ACS150-03E-03A3-4,ACS150-03E-04A1-4,ACS400-IF21-3,ACS400-IF31-3,ACS400-IF41-3,ACS400-IF22-3,ACS-CHK-A3,ACS-CHK-B3,ACS-CHK-C3

网友J:
最好换电池之前,做好程序备份.

网友K(2009-07-22):
主要看你断电的时间有长,我公司的用了6年了都没有换过电池。

网友L:
学习了 .记得一般就是两年左右

网友M:
ab的电池主要是看你失电的时间是多长,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主机电源不丢失的话,电池用5--6年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每天你都断电6个小时左右,估计用三个月就差不多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