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车常见故障

楼主(2007-02-05):
我找了一份新工作,不熟悉吊车,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A:
吊车控制最低级是6个动着,先看控制,后听声,再找毛病。
         控制正常,继电器有声不缺相就电机有问题。
   如果是变频调束,先看变频在运行还是停止,这是因为外部控制好坏的基础

网友B(2009-01-05):
中国机械信息网www.zgjxxx.com最全的机械信息最好的交易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吊车控制最低级是6个动着,先看控制,后听声,再找毛病。
         控制正常,继电器有声不缺相就电机有问题。
   如果是变频调束,先看变频在运行还是停止,这是因为外部控制好坏的基础

网友D:
这位师傅请说明是那类吊车,而且是修的时候可以先断掉主电路就修控制电路,这个方法你不会么,基本常见的有,[1]直接用多速电机,[2]线绕切割电阻控制,[3]变频控制[除此类型需设参数外]其他可先断掉主电路就修控制电路的方法

,

网友E:
如果是变频调束,先看变频在运行还是停止,这是因为外部控制好坏的基础

网友F:
额们这里最大的吊车是3t的     5个电机都是接触器点动控制            最简单的           就是修起来难   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或升降机   都是趴着车间的大梁上去的

我最怕修哪玩意哩   太危险了

网友G:
没修过行车~~也没就过他的电路图~~

有哥们贴个行车的电路上来吗

网友H:
行车?一根一根线到就可以把他倒出来,太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额们这里最大的吊车是3t的     5个电机都是接触器点动控制            最简单的           就是修起来难   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或升降机   都是趴着车间的大梁上去的

我最怕修哪玩意哩   太危险了

 哈哈,

网友J:
各位大哥:

                回帖也要看时间啊!人家是两年前发的啊!估计早就会了。害得我打了半天的字,看到是2007年的,我又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