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I/O总线错误

楼主(2007-02-05):
OMRON CPM2A CPU单元下挂一个8ER扩展,不定期出现T/O总线错误,从而导致系统整体瘫痪。

网友A:
扩展的数据线仔细插一下,建议不要用日本的东西。

网友B:
我的一台CPM2A的PC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我把机子拆开,做了下清洁,装回去,呵呵,好了。

网友C:
使劲插吧,您...

网友D:
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总线接口这边的接触问题

网友E: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原因是扩展有问题,直接换一块扩展就ok了

网友F:
扩展的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G:
应该是扩展数据线问题,可以更换一根试试。也注意系统的接地。

不会,学习!

网友:
换国产的PLC

网友H(2007-07-06):
酒精清洗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