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对讲机干扰温度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7-02-05):
最近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干扰问题,PT100温度传感器经变送器后输入PLC,在附近使用对讲机,温度显示剧烈变化,测量变送器输出电压,变化幅度达5V,也就是说达到了满量程,考虑了对线路进行屏蔽,控制柜外壳也都良好接地了,问题没有好转,后来在供变送器的24V开关电源上加了滤波,虽然干扰有减小,但还是不能理想解决问题!不知各位有何见解???帮帮我!

网友A:
信号传输线路的屏蔽层是否和机柜的屏蔽层良好连接

网友B:
可以用信号隔离器啊,模拟量转换呀.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512-61708706 成大鹏

网友C:
屏蔽线是否接地,可以换双绞线电缆,实在不行就用隔离器.

网友D:
查一下对讲机发射频率,在电路中增加相应频段的滤波网络

网友E:
可以考虑采用电流方式,因为电压本身抗干扰性能就不行。
即温度变送后输出4-20ma

网友F:
至盛世自动化:
电流方式情况也相同,我厂采用软件剔除方式,即温度在短时间上升的剧烈,认为是干扰,予以剔除。

网友G(2007-07-03):
多花点钱,搞电流的。哈哈

网友H(2007-10-21):
通常开关电源纹波比线性电源大,也可以采取加强滤波的方法解决。一般我的办法是并联103和100~470VF电容、也可以将开关电源用于模拟电路。

网友I:
“使用对讲机,温度显示剧烈变化,测量变送器输出电压,变化幅度达5V,也就是说达到了满量程,考虑了对线路进行屏蔽,控制柜外壳也都良好接地了,问题没有好转,后来在供变送器的24V开关电源上加了滤波,虽然干扰有减小”
1、使用对讲机,在周围附近会有强烈的载波干扰;
2、但它对PT100温度传感器、变送器后、PLC干扰小或没有干扰!
3、但对开关电源,特别是对讲机载波频率对开关频率发生强烈干涉现象是,会直接引起开关电源开关频率或幅度的变化,从而影响输出电压的波动,结果殃及变送器的工作;
4、应对开关电源开关信号形成、控制、传输电路进行屏蔽,或整体屏蔽;

网友J:
换线性电源比较保险

网友I:
“通常开关电源纹波比线性电源大”
1、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开关电源纹波比线性电源小很多!
2、比如电视机的直流电源,变频器的驱动主板电源均采用开关电源,就是因为它的纹波电压小;
3、开关电源的缺点大多认为是开关频率对外界的干扰,很少说它自己也会受外界的干扰,看来,这个值得大家借鉴!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纹波和噪声通常而言是要远高于线性电源的,线性电源纹波做到0.1%以下还是比较轻松的,而开关电源做到0.5%都是非常不容易的,0.1%那更是了不起的指标。
开关电源对外的干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输出端的高纹波和噪声,尤其其中的高尖峰,有时是很难用普通的滤波方式予以消除的。
2.对外的高频电磁辐射,因为开关电源开关频率一般在50k-1MHz,甚至几M,电流也很大,脉冲尖峰又很高,所以对外辐射的能量很大,是非常强烈的电磁辐射源。
3.输入端的波形畸变,特别是DC/DC的开关电源,如果电源内部电路做得不好,极有可能出现输入端电压波形的变化。
4.含干扰电流的地,在使用开关电源的场合,一定要特别注意各电路间地的连接。
线性电源一般不存在以上问题,但它效率太低,体积重量太大,对电网的适应性也要差得多。
相对于电路的其他部分而言,开关电源是功率部件,相对的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I:
“开关电源开关频率一般在50k-1MHz,甚至几M”
1、开关电源是“交--直--交---直”变流方式;
2、第一个直流的缺点是频率低,100赫兹纹波电压高,用电容滤波效果差,负载能力差!
3、所以有了第二个直流,它是由第二个高频交流电整流输出的,由于频率高,纹波电压频率也高,所以电容很容易将其滤掉,这样直流电的性能更平稳,更平滑,质量更高!
4、比如电视机的直流电源,变频器的驱动主板电源均采用开关电源,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建议刘教授先找本有关电源的书,把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定义搞明白后再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区别。

网友I:
“线性电源”是由50HZ交流电得出,它的纹波电压频率低100HZ,不容易滤波,所以纹波电压和噪声大,负载能力差,稳压范围小,一般用于低档要求不高的设备

网友I:
请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的王兆安、黄俊主编的“电力电子技术”一书的185页;

网友I:
“把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定义搞明白后再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区别”
1、 风清扬东:你能把你的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定义说出来大家听听!
2、再把你关于开关电源“输出端的高纹波和噪声,尤其其中的高尖峰,有时是很难用普通的滤波方式予以消除的。”的道理讲一下!

网友I:
风清扬东:
“线性电源纹波做到0.1%以下还是比较轻松的,而开关电源做到0.5%都是非常不容易的,0.1%那更是了不起的指标。”文字中的数据又出处吗?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D:
线性电源是指电路中的调整元件工作在线性状态的电源,而调整元件工作在开关状态的称为开关电源。在你意识里面,线性电源就是把电网电源整流滤波而后输出,这是任何一个学电的人都不应该犯的常识错误。至于其它问题,还是建议你先找本电源方面的书看看,把他们的定义和基本区别搞清楚之后再提出。

网友K:
对讲机对4-20mA干扰也不小的,单从硬件上消除干扰,成本、工艺要求太高。

网友D:
总结一下,措施有三:
1.变送器部分加强屏蔽,优化接地布置,虽然你强调你做得很好,但以经验判断你这一部分肯定有问题
2.软件剔除剧变测量值
3.示波器观测一下干扰波形,在控制柜的输入接口端增加相应的滤波网络甚至隔离输入
再加一条,使用对讲机可不可以离得远一点阿?呵呵。

网友I:
“在你意识里面,线性电源就是把电网电源整流滤波而后输出,这是任何一个学电的人都不应该犯的常识错误。”
1、你从什么地方看出的???是你自作聪明吧!
2、我提的问题请回答!对你的说法作出解释!

网友D:
如果你不是这样认为的,怎么会认为线性电源纹波噪声大,只能应用在低档设备里面呢?

网友I:
1、你和别人辩论,一定要认真对待对方的观点,对方的发言!
2、这是我前边讲过的原因“第一个直流的缺点是频率低,100赫兹纹波电压高,用电容滤波效果差,负载能力差!”

网友I:
第二个直流,它是由第二个高频交流电整流输出的,由于频率高,纹波电压频率也高,所以电容很容易将其滤掉,这样直流电的性能更平稳,更平滑,质量更高!

网友I:
电容滤波,对高频效果好,对低频效果差,是电工基础的基本常识,而你恰恰把它搞反了!!!

网友D:
这是我前边讲过的原因“第一个直流的缺点是频率低,100赫兹纹波电压高,用电容滤波效果差,负载能力差!”
---------这个只是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技工学校对于电源的讲解可能也就到此而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电路而言,这样的电源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含有的高的电压尖峰,加大电容并不一定能把他滤除,还要看这个尖峰是怎样产生的,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电源滤波,并不只是只靠电容。两个其它部分完全一样的电源,输出端用一个100u的电容作滤波有时输出的纹波电压可能还要比1000u的电容低得多,你相信吗?
刘工,再次强烈建议你去你们学校图书馆或者去书店找本有关电源方面的书看一下,否则我们很难对话。

网友D:
刚才找了一下旧书堆,发现有一本书可能很合适你,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赵学泉,张国华编著的《新型电子电路应用指南 电源电路〉〉,

网友I:
TO 风清扬东:
“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
1、你说的“线性电源”是,工频交流电变流所得,所以不管是“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还是经过“稳压电路”输出的,纹波电压都是100HZ的低频成分;
2、开关电源,经过逆变电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在经过整流、滤波输出的直流电,纹波电压的频率就是开关频率的倍数,是高频;
3、两个直流电都是交流通过整流、稳压、滤波得来的,或者说都是由“线性调整”得到的;
4、差别就是纹波电压的频率不同,纹波电压的频率低的不易滤出,纹波电压的频率高的容易滤出;

网友D:
好,有进步,也还有错误,继续努力。

网友L:
DC24V电源负接地了吗?把DC24V电源负接地试一下或许有好处。

网友I:
TO 风清扬东:
“好,有进步,也还有错误,继续努力。”
1、你这样说话,能掩盖你的错误言论吗?应该自我纠正!
2、“这个只是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技工学校对于电源的讲解可能也就到此而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电路而言,这样的电源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你的这个言论对吗?
3、开关电源的逆变电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就是通过“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只是纹波电压频率高,易滤除而已;
4、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有提高,辩论是有功的!

网友D:
不过说老实话,刘工你还是没有提高。
2、“这个只是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技工学校对于电源的讲解可能也就到此而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电路而言,这样的电源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你的这个言论对吗?-------------千真万确,难道你对这个还有怀疑?或者你对中国稳压电源行业一年近千亿元的销售业绩不屑一顾?
3、开关电源的逆变电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就是通过“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就输出”,只是纹波电压频率高,易滤除而已;---------------开关电源中你所谓的“逆变电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并不一定都是交流,很有可能是幅值为正或为负的脉冲波形。再强调一次,开关电源输出端的高频尖峰不一定就是容易滤除的,有时候即使你把电容加到非常大都不一定能滤掉,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请自己看看开关电源书上怎马说的。

网友H:
已经跑题,转到‘电源’。

网友I:
“‘逆变电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并不一定都是交流,”是直流???

网友I:
“很有可能是幅值为正或为负的脉冲波形。”还是交流啊,难道是直流?

网友I:
“开关电源输出端的高频尖峰不一定就是容易滤除的,有时候即使你把电容加到非常大都不一定能滤掉”为什么?100HZ的纹波电压电容能滤除,高频尖峰电容更容易滤除,我看你还能胡说到什么程度!!!

网友I: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请自己看看开关电源书上怎马说的”,你看的书,就是我写的!

网友I:
“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
1、你之所以说“最原始的”,在你看来“整流滤波”现在已经不用了;
2、在你看来,开关电源才是最先进的,它根本就不用“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
3、你的发言告诉大家,你根本就不懂开关电源的结构、组成、原理,因为开关电源把逆变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还是用的“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

网友I:
1、“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输出的直流电的纹波电压,不是来自“直接整流滤波”电路,而是来自交流电!
2、如果由工频50HZ交流电,用“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输出的直流电的纹波电压,是100HZ;
3、如果由高频50KHZ交流电,用“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输出的直流电的纹波电压,是100KHZ;

网友I:
电容对高频交流电呈低容抗,而对低频交流电呈高容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通交隔直;

网友I:
为了获得低纹波、低噪声的平滑直流电,人们根据它产生的根源,才想出了,逆变获得高频交流电,再整流滤波的开关电路!

网友D:
刘老师,不要死抱着你技校电工教材上的那几句以理想状态来推导的死板论调来看待一切,在现实中,没有哪个东西是理想的。希望你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现在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要把别人都想像成一窍不通的技校生。

网友D:
线性电源可以做到的纹波水平可能是你更本想象不到的。1999年的时候,我作为别人的徒弟参与开发了一台准确度等级为0.005%的程控可调线性直流稳压电源,100v输出时纹波电压用示波器已经无法读数,只能从八位半的高等级数字电压表上看到零点几mV的电压变化,开关电源全世界都还没听说有能做到这样水平的。如果你有兴趣也作一台,我告诉你一本参考书:高稳定度直流电源设计,作者好像姓徐。目前我也正在做开关电源的开发工作,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我要做一个直流24v输入,直流5000v/0.01A输出的电源,我应该采用哪样的电路拓扑?

网友I:
“不要把别人都想像成一窍不通的技校生。”
1、不用想象,你的发言就很能说明问题!
2、“现在的新知识新技术”是什么?难道是你的胡说八道,“最原始的直接整流滤波”,那么最新的是什么???

网友I:
“开关电源全世界都还没听说有能做到这样水平的”,应该说全世界都还没听说过你这样的水平的!

网友D:
“开关电源全世界都还没听说有能做到这样水平的”,应该说全世界都还没听说过你这样的水平的!---------------------------------------这只能说明你的孤陋寡闻,现在0.005%等级的交流线性电源都商品化拉,更别说相对容易得多的直流的拉。

网友I:
“开关电源全世界都还没听说有能做到这样水平的”,你看我并不孤陋寡闻,全世界都没有人听说过你这句话,我听到了!

网友D:
终于知道网络上流传的那个逼死交警的mm的故事不是完全虚构的拉。。。。。。。。。。。。。。。。。。我也快要被逼死啦

网友I:
想着“逼死”别人,结果自己被“逼死”,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网友D:
刘教授这么说就有点不厚道拉。我可没想要逼死谁,我只是希望您能在讨论专业问题之前先了解一点点该专业的相关资料

网友M:
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