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440 160kw

楼主(2007-02-05):
请问:m440-160kw可控硅触发原理,怎样测量

网友A:
直流550左右电压有一般都好的

网友B:
触发板加电,[有开机线要加2V以上电压],一级一级触发,看是否输出平衡,至于可控硅,单独加电,按照可控硅原理,触发导通关闭,如果变化平稳,基本上是好的。